ktc显示器坏高压包

楼主(2008-03-09):
KTC17”彩显高压包第9脚所接外围元件容易烧坏。为ABL控制脚一般烧R687(10K),D617(4148),Q626(A733),C644(104/250V),R692(33K).有时ZD606也会坏,当这些东西坏了之后就必须更换高压包了.我已经修了N台这个机器了.是不是这种机器的设计有问题,还是以为高压包质量有问题引起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KTC电路板通病.这个显示器设计不是很到位.1.行电流偏大.特别是早期用80V作为推动电压的.后来作了些改进.采用12V.   2:ABL电压偏高.所有比较容易坏高压包.烧ABL电路.

网友:
谢谢版主的指教!彼人受益非浅。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