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F783冷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为绿色.必须要重开显 ...
现代显示器F783冷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为绿色.必须要重开显示器开关才有显示,请教一下?

楼主(2008-03-09):
今天遇到一台现代F783的显示器,如果显示器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打开主机,显示器一直没有显示,指示灯为绿色,重新按一下开关键就有显示了.请求帮忙
显示器

网友:
私下感觉你的电路板有虚焊迹象,有硬件维修经验的自行拆壳检查一下吧,本人是修显示器的,已从事多年,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你的答复,不过它是重新开关显示器就有显示了的,我也检查过没有脱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