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推荐我一本比较好的修电源的教程或书籍,谢谢了

楼主(2008-03-09):
谁可以推荐我一本比较好的修电源的教程或书籍,谢谢了

如题

网友:

电源有太多种了,不知你要学那一种,比如你想学特种电源,你就去找特种电源的书,书店里 有,这书好,种类繁多。如果你想学电脑电源,你就去找电脑开关电源,我觉得买来都是浪费,根本用不到多少,看看IC 的功能脚就行了,我2000年也弄了一本,只看了一页就没看了只看了一个TL494的结构和功能,那时没有法子在一家电源厂呆,主要用来修国外的AT电源,结果也没有修多少,浪费了20几们该。

网友:
肯定电脑上的电源了,买本好的书看看,主是是想学起来少走弯路

网友:
我们这里我转了两年了,就是买不来。我想去外地去买。

网友:
这种书可能比较少。讲开关电源的书应该还有。弄两本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开关稳压电源原理与实用技术

上淘宝找,20元左右,在别的论坛上听有书的人说很不错。

我也打算B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