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南桥待机电压 3.3 1.5 有哪几个测试点?

楼主(2008-03-09):
南桥待机电压 3.3  1.5     有哪几个测试点?

网友:
板不同,桥不同,取点也就不一样。不象PCI或者内存槽类的,供电点可以很具体到哪个脚。你多浏览坛子里的资料。

网友(2012-07-17):
只有认真的学习了才有收获

网友(2012-12-17):
我是新人,也在烦这个问题,也知道不同的板不同的位置,只求高手多说说些经验,拜托了

网友(2013-10-28):
  我也很想知道 等等就要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