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43,47错误维修的例子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08-03-09):
发一个43,47错误维修的例子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原始故障 通电后指令下报43错误 行内一个硬盘维修的哥们拿来的,上XLY直接通病修复,断电后无效,加电只读修复,然后又通病修复复位电源,43错误消失,MHDD扫描前面又一些XS尝试ERASE可以清除就还给了行内硬盘维修的哥们让他自己去擦,不过后来他又拿来了,说后面又大量的坏道,擦不掉,他自己跑SF又出现43,47错误,我尝试T级下用T2修复,43,47错误消失,不过坏道很多,看来只能跑校准,于是重新跑校准,可是开不起来,提示CERTTAB没有载入,回写2,3号模块无效,尝试手动F级后修复F级再开校准又提示47错误,尝试更换了一个CERT版本一样的固件做F级还是提示47错误,最后换了一个CERT版本不一样的固件做F级修复后开始校准,现在正在跑,感觉应该问题不大,怀疑之前频繁43,47错误不光是固件区问题,可能我备份出的固件也又问题了,所以用原始固件做不了校准,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常见的43,47错误~
AutoRd Err 47 at 00b042.01.0346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ebf7.00.0002

网友:
老大!!我没用过XLY,只有PC3000,这种问题我一般是T2不好就直接进F了,因为根据经验如果T2的整不好很多时候N2也没办法。

网友:
这么说,在要开自校的盘上备份固件,自校完成后再写回去也会出现问题是吗?

网友:
很难说的,要看盘的  有的是盘片或者磁头的问题,砍头后在做就OK了

网友:
我有一个盘也是这问题,开完自校后 还是不行 ,原来磁头有问题!

网友:
不一定的,磁头问题就会出现很多43 47的!!

网友:
43,47很大一部分是磁头问题~
尤其是K9的盘,尝试校准或修复不过是碰碰运气,不行的话只有砍头了

网友:
我平常都是习惯将盘强行手动进F级,然后用其他FW再做F,头有问题就砍头,对于0头有问题的,NO LOG的没有招了,对于ST盘,都是靠做SF做的,起码那个盘做完SF后会稳定多了。个人的经验。

网友:
楼上的方法学习一下.  用别的FW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