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2004开机无显示!CPU供电与地短路!

楼主(2008-03-09):
我的主板无显示,检测CPU供电下管96NQ03 DS短路,将三颗96NQ03全部取下,量线路板上DS脚仍短路,晕!

量从电源管理HIP6601,第4脚和第八脚短路,疑该IC内部短,取下,再测量,线路板上仍短路!怀疑从电源管HIP6602内部短,取下,线路板仍短路,晕!!!量滤波电容1500UF/6.3短路,将四颗滤波电容全部取下!线路板上仍短路!。。。。。。怎么回事?????

测量电源管理ISL6556,与地短路的只有两个脚,16脚(RGND),17脚(GND),16脚和17脚短路算正常吗?

另外CPU(478)插座内有两个棕色的贴片,旁边没有任何标注,不知是电感还是电容,两贴片均短路!

我该怎么处理!有经验的给我一点提示吧!

网友:
478)插座内有两个棕色的贴片,那个是电容,478的CPU供电短他也会环,但不是很多,还是重12V。和北桥。

网友:
照你这么说,北桥估计挂了

网友:
不会是北桥坏了吧!别吓我!

测量电源管理ISL6556,与地短路的只有两个脚,16脚(RGND),17脚(GND),16脚和17脚短路算正常吗?

网友:
啊????

如果真是北桥坏了。

大家说说!这块板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我是真的很想帮你

可是我也不太懂哦!

你这块板确实是旧了点,关键是能不能修好!

修好了肯定比没有好!

照我说也不一定就是桥坏了!

网友:
你可以量下桥周围的电容的阻值,对地了绝对挂

网友:
一剑大侠!

贴片电容短路的可能性大不?

网友:
是啊!我把ISL6556也取下啦!

还是线路上的故障,电源管理芯片没坏!

估计是桥坏了,北桥旁边有那么多个电容,约十几个吧!都是短路的

如果是电容坏了就好!不知谁遇到过贴片电容短路的情况不?

网友:
北桥坏了 没有必要折腾自己了 可以拿来练手

网友:
做桥吧,不行,你再量量北桥周围电容看看。。。。

网友:
北桥有问题了,我也碰到几块板是这样

网友:
谢谢知位热情相助!

看来,这块板我可以拿来练练手啦!

没想到学习修板第一块就让我感到很难!

象遇到这样短路的故障,费了我很多时间!

网友:
不上U,打北桥旁的贴片电容的阻值,如果两端都为0---北桥挂了吧

网友:
看来你和我一样是新手哦!

干脆,把桥拿下试试!就算它是块废板,练练手!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 北桥挂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扳子,换来换去,还是被桥NO了

网友:
柜台服务员!你很热情!真的!

我也想试试!

我这里只有热风台,不知能不能把北桥取下来!你会不?

网友:
我没做过!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拿下!我来这里也是向你们这些高手学习的啊!

网友(2008-04-08):
可以用热风枪拿下北桥芯片的 我试过就是拿下来 焊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