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03-09):
一台HPC,1769OSD,二次电流2A,摘掉二次升压管直接供行,可正常工作,升压管升压电容二极管都没有问题,电流大应该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呵呵~~~我是菜鸟,不会用电流测量法!我就讲讲我想要怎么修:
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就快速的通换,把二次上的都换了,如果还这样,那我就要考虑是不是行输出驱动二次脉冲波有问题(跑电路,根据实际行块到二次管的电路修),要不就是行块的二次脉冲波调节电路有问题!
呵呵~~~~你先查到,好了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哈

网友:
接上二次电源.行电流为2A.断开二次电源,显示器能正常工作.那你的二次电压有多少V.你用的是什么行管.

网友:
接上二次电源,二次电源电流为2A,未包括行电流,不是断开二次电源,是摘掉二次电源管直接供行,能亮,电流380ma
2A电流电源还能工作吗,二次电压量还有意义吗,

网友:
如果升压电感不短路 , 就是高压包         .

网友:
故障已排除,因为好几台hpc,先修的那台开机烧行管(电流大),先放到一边,这台被他误导直接测电流发现二次电流大,是把行管摘掉测的,经一前辈分析,认为二次电源工作条件未完全具备导致电流大,建议接上行管一试结果就好了。
长风说的二次电压多少当时我没测,实为224V,我只用一块890B(老表很准)10A档测电流,认为很大,故未测电压。
“还是我”朋友说反馈的事但我不明白原理,故忽略此项,在这里表示感谢
有一事不明:2.7A X 57V=153 瓦,这些都消耗到哪里去了?望高人讲解原理
这个故障是人为的,耽误大家的时间表示歉意

网友:
你的224V电压是从哪儿、多少分辨率下测的?有点不太可能吧,是不是测错地方了,数字表测不能测行管的C极哟。

网友:
224V是拆掉行管,也就是说电流2.7A时测得(无信号),这个电压是在二次升压电容两端测的,也就是说进高压包前。
这个表是95年买的新表,与胜利同型号结构相同,但做工明显好于胜利,经常带到工厂用标准器校,应该没问题。
感谢两位的关注,凭我的感觉两位修显示器的功力可是非一般人能比的,今后还要多多指教

网友:
呵呵~~~领教了!
谁教教我电流维修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