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刷spd 的新方法

楼主(2008-03-09):
有很多spd刷坏了只有用编程器刷写。但没有编程器一样可以用热插拔刷spd,前题要有一条能正常启内存,动方法很简单用薄纸把内存的金手指全部包住(除了靠spd端的4个金手指,两面)。再插到正常启动到windows主板的第二条内存槽,别担心不会死机因为有薄纸把内存的金手指包住了。好了现在就可以随便用内存spd写入软件进行刷写,如spdtool,thphn32等.其实大多数spd文件同容量都同用。此方法我试N次百试百灵。

网友:
不错不错,看上去应该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热插?
可以用耐磨的塑料来包

网友:
不方面 还是用专用的工具  我们用的是一个自制的读写器 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我前两天刷坏了两条256的。我正试下。

网友(2008-05-04):
DDR的直接热拔插好了试验证明绝对可行的

网友:
真的吗?不会吧内存烧掉。我看还是专业的刷写器会好点!不过谢谢分享了啊!

网友:
根据spd的连接走线,包好内存不用的金手指,此方法是绝对可行的!!

网友:
只能算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比较汗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好多编程器就带这个功能,  超越5000  就带 ,而且不贵

网友(2008-08-12):
百试百灵,,,呵呵,,真的,的确是真的

网友:
来张图看看呗,看看留多少金手指

网友:
根本不需要包住,直接插下去即可。
另外,这个方法只对SPD芯片里有内容的有效,新SPD芯片里面空的,插上去没有信息可检验,没用!

网友:
不错.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已特意试过几回了,成功率100%

网友:
这种方法很有创意,有时间适适。。

网友:
这样也行,政的佩服你楼主

网友:
佩服你楼主,敢以后刷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用薄纸,要是插的时候有的脚纸破了,那不更糟,不可取,还不如直接热插呢。

热插真的OK?

网友:
朋友,请问是哪几个引脚?

网友:
直接热插就行了,有一次我把内存spd刷了后开不了机,还好我的主板支持ddr和ddr2内存,就找了一个ddr内存插上开机,然后把ddr2内存直接插上,重刷就好了,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好些,安全

网友:
不有这样的方法呀,没试过,不知道怎样。

网友:
真是高手这都想到了呵呵

网友:
可以吗,怎么我试不行。用塑料带罩住,只留spd那端两面各四个脚。打开spdtool里面后怎么刷,只有模块0.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提供连线图...

网友:
spd软件在哪里下载
SPD软件 我可以从什么地方下载啊~

网友(2008-09-11):
谢谢!!!!!!!!!!!!!!!!!!真的可以

网友:
另一歪招:空板上带个SPD

网友:
真是个好点子 从来没想过 这样也行

网友:
我觉得直接热插拔很好用,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原帖由
名浪人
于 2008-8-28 16:21 发表
SPD软件 我可以从什么地方下载啊~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5749-1-1.html

网友:
没有试过,不知道灵不灵?

网友:
毁损坏IO芯片或者别的不见吗,热插拔内存有些悬啊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2008-10-22):
我也试试。。。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
行不行呀,我没试过,没想到还能这样刷的,改天我试下

网友:
直接热拔插?不太敢试,不会烧掉内存主板吗?

网友:
热插拔~~~真是强人啊 佩服
要是菜鸟的话 插不好的话不把北桥烧了才怪呢
此法只可应急不可常用 何况一个编程器也要不几个钱啊

网友:
看了这么多种方法,跃跃欲试

网友:
请问用什么样的薄纸包啊?四个金手指是连到内存的BIOS芯片上的吗?可以用万用表跑出来的吧?

网友:
有点风险,热插拔BIOS刷可以说百分百没问题,内存的插槽怕把纸划破,心里没底

网友:
能熟练操作就行

网友(2008-12-05):
试一下再说!

网友(2009-02-10):
我是直接热插拔的,好像没有必要用纸呀

网友:
能不能自制个刷写器

网友:
感觉有道理!!支持下!!!
4楼的木风版主能不能把你自制的读写器发个制作教程上来啊!!

网友(2009-03-26):
一试就灵的确是真的

网友:
我们都是用leap 10编程器刷SPD 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