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法装驱动

楼主(2008-03-09):
我有一块5200的显卡,不能装驱动,一装驱动就不显示了.是不是显卡的bios有问题?重写bios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刷bios容易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估计是你的主板的AGP插槽的供电有问题,我曾经遇到过一次,主是说可能你的主板不支持。

网友:
5200我就没试过。但9550我试过一块好头疼的,情况跟你的一样。哪个版本的驱动都装不上,就连配卡来的也装不上。厂家的工程师说:配卡来的驱动也是通用驱动,BIOS都是一至的。在生产中由如各种因数,在实际测试中会有点不同。所以会有可能这样。他叫我如果会改BIOS的话,改下BIOS就行了。重刷没用。一定要修改。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考虑刷显卡BIOS,我就刷好过一块

网友:
显存坏或CPU坏................

网友:
应该不是AGP插槽的问题,也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估计还是要改写BIOS.

网友(2008-09-06):
重新装系统我以前也有过这中情况重新做一下系统就OK拉我的也是5200的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我试好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