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谅解。USB鼠标接线问题

楼主(2008-03-09):
由于鼠标没有专区 只好到主板这区来了
  问题  USB鼠标一不小心被小朋友给拔断   线分4断  白 橙  蓝 绿 四种
可不知道如何接先 又怕烧坏 主板没乱接,,,请懂这方面的解答下,,,谢谢

网友:
找个同样的,拆开对比接上去。

网友A:
从 白 橙  蓝 绿 里测出+5V和GND线,在鼠标板里也找出+5和GND的接点(可以根据发光二极管来判断),剩下的DATA+和DATA-就一个一个试过去,不会烧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 白 橙  蓝 绿 里测出+5V和GND线,在鼠标板里也找出+5和GND的接点(可以根据发光二极管来判断),剩下的DATA+和DATA-就一个一个试过去,不会烧主板的

没错 是这样的   用表测出来就OK了

网友:
我这有一些USB鼠标的电路图,你加我QQ我传给你,可能你用的上115618938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问题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找个同样的,拆开一看就明白,没有的话去卖鼠标那有透明壳的看

网友:
不错,我以前也结过一回,是中间断了,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行了,其中有一个5V供电,有一个接地,剩下就是两根数据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