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Pro型号,一批都是一个问题,急切求解

楼主(2008-03-09):
EP-8HDA5IPro型号,一批都是一个问题,急切求解
先上此板的图片
说明:主板上我标的有1,2,3,4,5这几个标示的。
1/是LM324。2/是ATPA01。3/是HC132。4/是F75121R(超频芯片)5/是SC2643VXTS(电源IC)
开始接手主板,测量发现本主板的内存电压只有1。9V的,内存控制管是D436。它的G极没有电压,此脚的电压应为12V的。
还伴有一个现象,就是电源一插上就开机。其中一块我换了ATPA01后,这个现象消失,但还是RST灯常亮,CPU没有供电,内存电压不够,
换过LM324后,内存供电正常,但还RST灯常亮,CPU没有供电,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估计问题还是在12345这几个芯片上的。
我现在的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同行,也修过这样一批板子,它是不是有通病的,

网友:
什么情况啊 都是点不亮?
我也学习学习 帮你顶顶

网友:
你应该重点查一下南北桥的供电.另外BIOS程序刷新一个看看.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一共三块,就是ATPA01这个芯片坏了,你弄个新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是754的呀,我也见过一块也是没有CPU主供电,,电源IC的型号也是一样的,内存供电我是修出来了,但无论如何都修不出VQ,电源IC也换过还是一样,没办法只有还给客户了,还有就是3楼的主供电都没有,怎么会是BIOS程序的问题呢?
还等LZ找到问题后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1:检查其他主板上各点的供电电压
2:如果正常,则着重检查VCORE。

LZ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5205-1-1.html

网友:
对了LZ你测一下电源IC的23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无电压和23脚出去的电路

网友(2008-04-14):
 晕.....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下。.
 现在是同一批的板子..也没法用代换法来修了
建议你拿叫可户拿一块好的板子过来试下。把芯片换了在说。在考虑....

网友:
小弟今天也接到两块这种主板,一张现像为不开机,另一张为上电不复位CPU不通电,内存电压低,不上电的问题就是ATPA01坏了,如果哪位朋友修过此板还请授教一下哈

网友(2008-07-11):
楼主,这个板修过,通病

ATX插槽旁边 RT 9202 更换。 不信你可以试下。

网友:
ATPA01其实应该就是和ATTP1这个芯片一样的!这个芯片应该就是所谓的烧不死的那个芯片了!如果主板不能上电的话换了这个芯片八成能好!RT9202这个八脚的东西就是给场管G极电压的!现在楼主所说的主板的VCORE的电压都没有还谈什么没有复位。以及各方面不正常/??还是把处理器供电修出来在说吧!

网友:
一般9202损坏的话有可能表现为短路保护现象!本人在梅捷的主板上碰到过几次!梅捷的主板特别在北桥边上的9202或是内存边上的9202容易坏掉!这个芯片最好原值代换!不原值代换的话有可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08-09-21):
我手里也有一块此板,我侧过电压都正常,也是不开机请高手指点。检测卡上的OSC和BIOS灯不亮 ,CLK    RST   RUN灯常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主板电压都正常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主板电压都正常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09-03-17):
我也遇到了这样一块板,测量发现本主板的内存电压只有1。9V的,CPU没电压。开以开机但是关不了,我没有ATPA01这个芯片换。你修出来了吗,有修出来联系我,QQ554563961

网友:
哎,没钱了,不好意思呀

网友(2009-09-17):
此板上没有9202这个芯片  楼上的搞清楚
ATX边上是MAC地址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