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N T E L

楼主(2008-03-09):
这是一块英特尔的845主板,型号d845gebv2/d845pesv,开始是不亮,清理一下内存就好了,
可是一会就不亮了,检测
d1,d3,d5,e9,eb,ea,
过后有开始从
e9,eb,ea
来回自检。很是郁闷!!!!!!!!内存换了,显卡也加试了,就是不亮
也没有任何报警声,bios也刷了,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帮忙解决一下,谢了!!!!!!!
显卡

网友:
你换个IO试试看,一般反复跑代码大多跟IO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它有时候还能亮呀,这更让我郁闷!!!!!!!!!!

网友:
再清洗一下内存。。。。。。。。。。。。。。。。。。。。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整板使劲的补焊!!!(要狂用助焊剂)
跑乱码的,循环跑的,我都不知道吹好了多少!!!!!

网友:
悲哀呀!!!!
同志们呀,我试过了,可是还是不可以呀。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
希望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真的好好为难呀。!!!伤感呀

网友:
BiOS刷的是同型号的吗?你重新清下CMOS看看啊。不行烘北桥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INTEL的主板无非就是BIOS或IO有问题

网友(2009-04-18):
我刷BIOS了 郁闷 还吃跑E9

网友:
是不是BIOS没刷对的啊。再下载一个试.

网友:
和BIOS关系应该不大了,检查下478的座子,有时候座子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