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9):
主板技嘉810 6WMMC7
采用的是intelBIOS芯片N82802AB
已更换 CPU 内存 bios芯片及程序 IO(83627hf)
故障依旧,请问一下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下一步该怎么查?
cpu
芯片
解决方法

网友:
重点还是查BIOS的程序,去技嘉网站下载去.

网友:
这类碰到过,不过是MSI的,跑41绝大多数是BIOS问题,但我那片也没好,后来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在技嘉官方网站下的

网友:
对,重点还是BIOS,另外可以把串口去掉试试看.

网友:
支持楼上!
去掉COM口芯片的原因是COM口芯片击穿会影响到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