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口接地

楼主(2008-03-09):
一块杂牌  的845,开机马上就自动断电,还有点烧焦的味,要拔了电源接口再装上才你再点开机,但是一开机又马上断电,量电源接口,3.3V 5v全接地,要从哪里查起……

网友:
你查查是不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查MOS供电管,可能有一项短路了吧.顺便检查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先打下A14的阻值看看对地没有?不要在加电了

网友:
新手区看帖!
`(︿/)︵ ``````````∧ ∧︵
∠·_灬_ )﹀ ......... ミ^r^ミ灬)~

查水~

网友:
你就把有这两个电压供电的芯片拆下来,一个一个测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
电源接口+5V,+12V,+3.3V分别对地打阻值,明显低于是100的为短路,肯定有短路,对了先测9脚和14脚在不开机时(加电)有无相应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明显是短路造成的 建议检查一下电路 不要再加电 没有用的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 ,不要强行开机.测一下插座个对地电阻,看有无底于100的

网友:
夜雨十三天说的对,新手区里 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
你已经通电短路一次了,这时当然要先量各路对地阻值,而不能再一次通电,这样很容易造成主板更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