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776开机无电源

楼主(2008-03-09):
DELL E776开机无电源,测电源板输出12V与5V正常,在控制面板开关机键无3.3V电压,其他几个按键有3.3V,故判断为主板坏,那位高人帮忙给予指点啊,在线等

网友:
`(︿/)︵ ``````````∧ ∧︵
∠·_灬_ )﹀ ......... ミ^r^ミ灬)~

查水~

网友:
MCU坏?更换MCU检查。

网友:
电源板有电压输出,还叫没电源?是高压板没工作吧?查下MC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的,是开机无电源,指的是面板指示灯没亮,你可能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