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 与479疑问

楼主(2008-03-09):
笔记本里的478 和台机的479cpu 的区别在哪 可以互换吗

网友:
六指的人,可以带普通手套吗?

网友:
如果一定要换,可以找转换座。找不找得到那是你的事。

网友:
那cpu多出来的你个针脚是有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这个事情,要去问INTEL,他设计的。

网友:
CPU的定义不一同怎么能换呢

网友:
478的U用479的座子挺常见的,换而言之,479U肯定上不了478的座,478的U用什么座子,确实还是由厂家决定....

网友:
请悦邦加我的QQ好不好?我的是670478661,或者请你告诉我你的QQ

网友:
我看依照楼主的意思 把479砍掉一个脚就可以互换啦  呵呵 要使劲安才可以进去 然后再说这么不上电啊  呵呵

网友:
我怎么感觉火药味这么浓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 可能是说这两种能不能互换吧,

网友(2008-09-20):
我发现个机密 原来478针的u可以插进479的座  哈哈 这样 我的傻瓜笔记本就能升级到奔腾四了

网友:
笔记本里的478 和台机的479cpu?
应该是台式机用的478和笔记本用的47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