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白色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3-09):
开机800 600模式可以显示 屏幕尺寸可以调整 但是在1024 768时候黑屏 模式转换管烫手 不知道何故

网友:
模式转换管?就是S校正管吧!
我修过类似的问题,是行的晶振出问题了!
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哈!!!

网友:
校正电路问题.检查相应模式的校正管.校正电容及其电路.

网友:
换校正电容,校正管。有时换后能正常显示,但行幅不到边,可在行管CE间加681电容

网友:
厉害 呀,专业的就是精,能准确判断故障的部位。应该学习。

网友:
多谢5楼指点 已经搞定 您:victory 太有才了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2008-06-09):
请问三星的显示器788DF中的TDA9118可不可以用STV6888代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