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 解答

楼主(2008-03-09):
我有块 板子,装不了声卡驱动程序,是板载声卡,声卡芯片是 ALC200,量其25PIN电压正常,
2PIN3PIN时钟有1。5V11PIN复位3。3也有从3。3--》0---》3。3的动作,于是换了个ALC201上去,开机总是提示找到PCI 猫,我又没插PCI猫,又换了个ALC101,现象还一样,没办法只好用了个外置PCI声卡,才解决问题,请问不识别板载声卡,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可以换个声卡芯片试试看的啊。。。。。。。。。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我想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1,驱动不对
2,bios有问题
3,SB坏

网友:
我想要么就是BIOS。要么就是SB。。。。

网友:
呵呵,我回头看看帖子发现自己有点口吃了~~~~~~~~~~~~~

网友:
感觉像BIOS和声卡芯片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