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3-09):
我自己用的一台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之前曾经修过屏.现在有这种现像:用15分钟或有时稍长一点,就有不通电.拨下电源接头.等十分钟左右重新接上电源接头.又可用,好频繁.请问各位系乜问题?

网友:
联想的一般是电源板输出端的电容出现易常造成的供电异常造成的,你的这情况应该也是同类问题

网友:
电容出现易常造成的故障通常是在冷机的情况.用时稍长一点不通电.拨下电源接头.等十分钟左右重新接上电源接头.又可用.应该是高压电源板的问题.可降低亮度试一下是否能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
在此先多谢各位。我从这个方向入手查下。如果是高压板问题,是修好还系整块高压板更换好呢

网友:
有高手弄好了吗,说说啊,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