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灯管液晶屏

楼主(2008-03-09):
最近听说有的液晶屏里面是没有灯管的   有没有人知道那样的屏是怎么发光的啊

网友:
听说是通过背光板发光,不过没见过

网友:
采用LED作为光源的。只需要12V电压就OK了,它是没有灯管的啊

网友:
会不会是用的是发光二级管做为灯源的啊  那 要是那个东西坏了怎么修啊

网友:
会,采用LED做光源的对比度会好一点。

网友:
那个应叫冷光盘~~~象飞利普手机样的

网友:
真的是没有见过这种的,没有灯管的液晶呀?

网友:
LED.最新的背光技术

网友:
那不是以后没钱赚了哈。

网友:
换背光板啊  好像LED的寿命很长啊 一般不会坏把

网友:
有换过一块 但是没有去拆开看过 在SONY机上过这样的屏 这么薄的都是夏普

网友:
这些LED造出来 确实不错 可害苦了我们这帮维修的 又少赚了一个项目

网友:
LED的屏  靠发光二极管来发光  基本可以说不会坏 寿命超长  以后要是都发展那个阶段,修高压的钱就真的赚不到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