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电脑ESC 648-M7故障如图~!请教.....

楼主(2008-03-09):
同方电脑,是ESC代工的主板,648-M7,能点亮,但是主板一直短促声报警~
找了个软驱插入软件,显示如图不能上传附件~晕了,放在baidu的博客里了~!
http://hi.baidu.com/qjking/album ... b863ed53664f7e.html
这到底是哪里坏了呢?我想刷一下BIOS,可是进不了DOS怎么刷呢?我放入的软盘是联想的引导是,按道理是可以引导系统进DOS的吖,这了,拍这张图的时候没有插硬盘,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你可以用烧录器重新刷一次BIOS!!!!

网友:
能点亮而有报警声应该是CPU过热,看看机箱内的风扇是否正常,是否积灰太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不过还是先看看图吧,兄弟设备简陋,没有烧录器~!

网友:
看了你的图,应该是BIOS文件出错了,得重刷BIOS文件.是一个小正方块黑的集成片,四面出脚,没有工具的话估计要找人修了.如果有相同的机子,可以考虑用热插拨的方式来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估计是BIOS错误,刷一下应该能好,可是我手头就这一个板子,没有相同型号的做热插拔处理,不能引导进DOS刷么?
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我已经找到这个主板的BIOS文件了~

网友:
BIOS坏了,可以从软驱来引导,具体你可以看你的BIOS可以用什么软件来刷,然后用软盘做一个DOS引导盘,在软盘里放上刷写软件和BIOS文件,要是你找得到编程器来帮你,就最好了

网友:
我前年就买了个威龙38+的编程器!爽!好用极了!
去买吧!别犹豫了

网友:
看图片是,bios检测错误,键盘没有连接,请插入1.44m的软盘什么什么的。

网友(2009-02-02):
我也用的是威龙38+...但最近有的新BIOS型号就不支持了. .好可惜.....厂家网站好像 又没新的软件要升级了

网友:
找有维修的地方叫他们帮你用编程器来刷下BIOS

网友:
把软驱上的线全拨掉,检测软驱出错,重新设置从硬盘启动,

网友:
是BIOS的坏,程序乱了,从新刷写下BIOS吧

网友:
兄弟主板变形拉
先看看CPU座把

网友(2009-12-31):
我下载这个BIOS下不到啊

网友(2010-03-25):
刷BIOS肯定能好的,跟U座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