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ATX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3-09):
是这样我这有个七喜的ATX电源,经测量5V对地短路,而且3.3V也出现了对地短路,不知道大概是哪出现问题了,我是个新手啊,还请大家多我帮忙@另外我还说的是,3.3V对对地短路是不是属于正常,怎么我找了个正常长城电源也3.3V也是对地短路,但用起来就没有问题,加电测量也属正常@

网友:
请说说你是怎么测量的吧,应该不会有接电源?另外你说的短路是多少欧姆?

网友:
3.3V有个负载电阻为10欧左右,新手很容易误判!你可要看清楚喔!

网友:
我是在没有加电的情况下测试的,正如楼上所说的,我是用二极管档测试的,只是听见万用表发出响声我就认为是短路了,我在二极管这个档位测试得出3.3V为13欧,5V为37欧@我想问一下,对电源维修当中测试输出对地阻值应该调到什么档位测试,是红表笔接地还是黑表笔接地啊,另外我还想问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问题,5V输出端用蜂鸣档测试万用直接发出响声这算正常吗?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一般出现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