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3-09):
今天接了台IBM T42的机器进不了系统我用别的T42机子上的硬盘是可以进系统的请问是什么问题我显卡和南桥也做过还是不行请各位知道的帮个忙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看得不太明白,既然用别的同型号机器上的硬盘能进系统,还弄机器干什么.是本机硬盘进不了系统?查过硬盘没有?硬盘是在本机做的引导吗?

网友:
楼主表达的意思我没完全理解   要是你的系统坏了重装一个不就可以了么? 为什么做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