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DY#和TRDY#的问题。

楼主(2008-03-09):
1、能否通俗的解释下:IRDY#和TRDY#这两个信号?
2、怎样知道这两个信号是正常的?这两个信号的电压正常时是怎样跳变的?
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一个主设备准备好信号,
另一个从设备准备好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主设备准备好信号和从设备准备好信号。那么这两个信号正常的话代表什么呢?

网友:
一个是主设备准备好,一个是从设备准备好,是用示波器看波形的,不正常的话是桥挂了

网友:
:Q :Q :Q :Q :Q :Q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两个信号的电压正常时是怎样跳变的?

网友(2010-01-30):
一个是主设备准备好,一个是从设备准备好。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3-31):
等待答案。。,,,,,,,,

网友(2011-05-17):
不能说桥就挂了,只能说桥工作的不正常,或是条件不够!!!

网友:
楼主太懒了还是装嫩?知道有这两个信号找个好的板子测下不就知道了,帮掘不帮懒

网友(2011-11-01):
别人想知道的什么是主设备,什么是从设备,信号好测,怎么和懒还扯上关系了,懒就不会问了

网友:
能这样理解吗,pci一边连接南桥,一边连接pci设备,南桥是主设备,pci设备是从设备?

网友:
我也是菜鸟

网友:
主从是可以互换的,这次是主,下次可能就是次了。。。。。

网友(2012-03-07):
好深奥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