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开机

楼主(2008-03-09):
我有台T40现在不开机以前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压下南桥就开机了我用BGA加焊以后就不上电了南桥换了很多都没有用急死了请个位帮个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不上电的检测步骤很多,不过要确定你做的桥没问题,并且没有掉料碰料

先确定保隔和公共点以及各输出极良好,

其次看tb片子的16v进,3.3出是否有,再看pmh4和h8的……各信号等等很复杂,唉,想回答你但力不从心了,实在太多

有料的话,建议你先换tb,再换h8,再换pmh4

对了,楼主以后回别人的帖子要注意点

网友:
加焊后不能开机,估计是没做好吧,T4系列机器通病就是显卡和南桥虚焊,显卡占九成以上.不上电继续弄SB吧.

网友:
做SB最需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连累显卡,不上电肯定是SB没做好 可以取下来看看 IBM这些机器没SB一样可以正常上电的  如果取下来好 就可以放心了 要不真的要麻烦的去查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