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华硕P4 PE-X

楼主(2008-03-09):
现在有金士顿DDR333 256M 3条,只能在1,3内,1,2 ;2,3不可以用,单2,可以,怎么处理啊!
华硕

网友:
如果是1,2或2,3,都不能开机,求助,怎么处理!!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更新下BIOS有没有用?

网友:
都试了,没有用,我也请教过一些同行,他们也碰到过,有是是换不同品牌的内存就可以了,这有点玄乎,我还没有试过.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