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c776行幅太窄

楼主(2008-03-09):
AOC c776行幅太窄
怎么修?
电路图吗?

网友:
升压正常吗?如正常.则是行幅控制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能升压+B出120V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行幅控制电路有工作,调节有变化。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问题.你看嘛.主板上有个1欧的电阻你在加个1欧的上去.....%80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