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不开机.掉电

楼主(2008-03-09):
独立上手维修的第二台机器.惠普P4但忘了什么型号,不开机.用稳压电源.开机电流到0.4A就掉到0.02A了.这种情况一般是CPU供电有问题,拆机直截量CPU内核供电,0伏.供电管理芯片是四列的1987.焊脚很短.先用焊铁补焊,开机亮了.OK

网友:
是NC6000的吧,1987在cpu背面的主板

网友:
多发点这样的维修实例

网友:
看来二楼是高手.那个1987是在背面

网友:
华硕A8怪问题

我手里现在有个华硕的本本
现在是开机电流跑到0。06后大概6秒左右又掉到0。02不知道什么原因
CPU供电也是1987的

网友:
都是通病,如果CPU没有来电大概就是1987,我遇到很多HP,都是CPU后面哪个供电的电源芯片,吹下,OK

网友:
是 NC4000 NC6000都是这样的问题多,一般加焊都会解决

网友:
在次又学习了一下,谢谢LZ了哈,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顶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很多 也是虚焊的多    惠普的cpu供电有问题就会有掉电的现象

网友:
高手的大大的多啊!!!我真的要多多的学习啊

网友:
这个都是强人。。。学习了。。。。。。。。。。

网友:
呵呵!学到东西了 啊,还没修过HP的主板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希望以后多共享一下这样的维修实例!!!

网友:
联想旭日150.IBMZ60.等好多本本那个芯片的.大多是这样.加焊就可以

网友:
不开机,怎么会掉电呢??????不开机说的太笼统,应该说加电掉电并附上加到多少A掉电,掉到多少停住不动

网友:
,虽然我的本本没这么好,但多学这样的实例也对我以后修理我的本本有帮助的.

网友:
顶~~~~~~~~~~~~~~~~~~~~~~~~~~~~~~~~~~~~~~~~~~~~~~~~~~~~~~~~~~都是强人啊

方维 -3 灌水

网友:
这里强人很多!我要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好帖子,又多了一份维修加点掉电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再接再厉啊。

网友:
学习了 。手上有个华硕的 。开机就掉电 。或者一进系统就掉电 。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这个电源IC是 1544的 。一会加焊试下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有就多发点~~。。。

网友:
今天就收到一台hp NC6000的维修本本点不亮,也是cpu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