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08-03-09):
最近遇到几块845的主板(不同的牌子)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能正常开机但是无法进入系统,每当要进入系统时就会啪的一下自动重启了.还有一块主板勉强能进入系统,但只要打开"我的电脑"或IE浏览器就会自动重启.另外说明一下,此问题只与主板有关,其它硬件经测试都没问题的.
请问坛里的高人,这到底是什么故障 该往哪方面考虑?

网友:
范围太广
无法一一解释

Z好象不是搞芯片级的,既然怀疑主板有问题,连基本的检测都没有做

本论坛一般只向专业芯片级人士提供咨询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