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8-03-09):
最近有块SOYO SY-71S2的板,所有USB口都无反应,测量+5VCC正常,-DATA及+DATA针其所联接的153电阻正常,入南桥这边的150电阻及并联的电容也正常哦!但它的接地针并不是直接接地,而是接个贴片电感及电容再接地,板后置这2个USB端口的接地针脚所接的这2个电感电容阻值都接近0,即直接导通接地,但另2个前置USB接地针所接的电容电感就有100多欧阻值,后来,我直接去掉这个电容电感让其直接接地,嘿,这2个前置USB可以正常工作了,但后置USB口仍不能工作,当接上USB设备后,我发现+5VCC立即变成2.5左右电压了,而+DATA脚只得1.6左右电压(正常时是2.6V左右),电压被拉低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请指教小弟,谢谢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