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c776行幅太窄

楼主(2008-03-09):
AOC c776行幅太窄
怎么修?
有
电路图
吗?
用万用表测量行输出的供电电压,是否会就分辨力的提高反降低
TIP122的B、C极电压不变1。2左右
求助

网友:
行幅的调节
测量输入控制电压1。1V,而且输入电压不
随着行幅的调节而变化

网友:
怎么修?
是前面的电路(行场扫描集成电路)是否正常,
还是控制三极管的损坏引起的??。。。。。。。//////。
???

网友:
这种故障扫描块一般不会坏,顺着TIP122往前查,边调行幅边查,到有变动线路,那就是这部分了,前提是TIP122是好的

网友:
换管TIP122
行幅的调节
而且输入电压
随着行幅的调节而变化
但还是不能调到满??????????

网友:
又测了+B出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行输出的供电电压,分辨力的提高反降低

网友:
查一下,S矫正电容,容量较大的那个。看是否失效了。

网友:
另外,再查行阻尼二极管,是否是有一个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