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款编程器怎么样

楼主(2008-03-10):
第五代编程器--矫龙智能型编程器(硬件版本PCB5.5C)
-全球首创,无跳线,无拨动开关!

一、矫龙智能多功能编程器的性能:

  矫龙智能型编程器,采用CPU控制的电子开关替代拨动开关和跳线,支持超越5000余种器件,是目前性能最好的多功能智能型编程器,其性能如下:

PCB5.5C硬件版本,CPU控制高速电子开关,取消了前四代多功能编程器中的拨动开关,跳线也由电子开关控制,性能稳定,不会再有接触不良现象发生。

支持EPROM、EEPROM、FLASH、PIC、AVR、MCS-51、MCS-48/41、I2C、93Cxx、ISP等类型的芯片,具体型号有:27Cxx、28Cxx、28Fxx、29Fxx、AT29Cxxx、24Cxx、93Cxx、PIC16xxx、DS12xx、AT89Cxx、AT89Cx051、AT25xxx、AT90Sxxx、EPROM16bit、29Fx00、28Fx00等超越5000多种芯片,硬件版本,超越了以前任何一种多功能编程器。

支持所有主板及网卡启动芯片上的EPROM、EEPROM、FLASH ROM芯片,可用于维修主板,写网卡启动芯片。注:现在市场上所有的主板上使用的BIOS芯片,该编程器全部支持,包括现在最新的INTEL 975;ATI;Nforce;AMD等芯片组的BIOS芯片,强劲地技术支持,如果有厂家最新使用的BIOS芯片编程器不支持,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推出升级的驱动程序版本!

VCD、DVD、彩电、传真机、打印机、汽车气囊、里程表上使用的串行EEPROM芯片。

支持MCS-51系列、AVR系列和PIC系列单片机芯片,特别是集成了18脚、28脚和40脚的PIC全系列适配器,不再需要购买PIC适配器,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

配套提供众多适配器,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购,使用适配器,编程器可以支持更多种类的存储芯片,如卫星接收机上使用的大容量存储芯片等,从而可以更好地保护用户的权益。

二、各代多功能编程器性能比较:

编程器
硬件性能
一代:多功能编程器有跳线及拨动开关,速度慢0.98D6以下版本
二代:胜龙编程器PCB4.5,有跳线及拨动开关,速度稍快0.98D6以下版本
三代:瑞丰编程器PCB4.5C,有跳线及拨动开关,速度稍快0.98D6以上版本
四代:飞龙编程器PCB5.0,有拨动开关,速度较快0.98D8以上版本
五代:矫龙编程器PCB5.5C,没有跳线及拨动开关,速度快0.98D8以上版本

三、矫龙智能多功能编程器的特色:

采用CPU控制编程器的跳线及拨动开关,全球首创!CPU控制下输出的编程电压的更加准确及人性化;智能控制编程电压及开关组合,采用高速电子开关,编程器速度更快,性能更超越,更稳定,使用更加安全!

CPU控制下的电子开关替代原来的众多跳线,特殊芯片的开关切换由一个微动开关进行循环切换,改进后的电路是由6个发光二极管(LED)指示选择不同的芯片种类:正常、2732、2716、2816、I28F001、AT29C256、W27CXX,电路板上相应的位置有文字指示,非常直观。独家解决了使用电子开关写不好W27C(E)XX系列芯片的问题,操作更加简单、快捷!

改进了VPP电压的选择方式,不同电压的切换由一个微动开关进行循环切换,改进后的电路是由5个发光二极管(LED)指示VPP电压的4种状态--正常(12V)、15V、21V、25V、6.5V,电路板上相应的位置有文字指示,非常直观。而原普通的多功能编程器是通过两组跳线来选择,不但不方便也不够直观,而且如果在对VPP电压较高的器件进行了编程以后忘了恢复到默认的位置,再次对VPP较低的器件编程时就可能造成器件的损坏!

拨动开关由CPU控制,由两个按键进行电子开关的控制,采用高速电子开关,响应速度高,并且绝对不会再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发生,这大大提高了编程器的使用寿命!这在全球都是首创!

自动存储:编程器采用外部存储器保存MCU设置的拨动开关的状态,下次开机,会自动调入上次使用最终设置的电子开关的状态,不需重新设置,方便使用!

采用USB供电,独家准确提供6.5V编程电压,可以烧写89C55WD(20K/6.5V)、89C51RC(32K/6.5V)!这也是本站独家设计的,其它USB供电的编程器上,都没有提供这个电压,因而也不能烧写这两种型号的单片机芯片!

烧写芯片工作电压和编程电压,都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进行控制,速度控制准确,控制电流大,烧录芯片更加可靠。特别是CPU控制下精确调节VPP电压,误差不超过0.05%,保证了芯片的编程精度,有效地提高了编程芯片的速度,这都是其它仿造编程器所达不到的。

全新设计FWH/LPC芯片工作电压,采用进口大规模CMOS稳压集成电路,精确输出3.3V工作电压,编程器支持的芯片数量更多,编程更加稳定(市面上的编程器工作电压不稳,常导致有些芯片不能正常编程,矫龙编程器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PCB5.5C与PCB3转换跳线,设置到PCB3B位置,可以使用多功能编程器的相关软件,默认是PCB5.5C,只能使用0.98D6以上版本的驱动!

独家修正了原始设计中存在烧写AT28C16困难的问题,电台爱好者从此不用因为写AT28C16困难而发愁了!

改进的电路,设计更加合理紧凑,从而使编程器具有更快的写片速度。读、写相同类型的芯片,速度比多功能编程器提高约60%。

全新设计硬件电路,主板本身自带 ZIP32、FWH/LPC、PLCC32、PIC18、28、40适配器、24CXX、25CXXX、93CXX 等多款适配器,可以直接支持所有主板上的BIOS芯片;网卡启动芯片及24/25/93系列芯片。独创集成了18脚、28脚及40脚PIC单片机适配器,可以直接烧写DIP40封装的PIC单片机,比如经典型号PIC16F887A,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直接DIY自己的ICD2仿真器了,当然也集成了PIC单片机的8脚~18脚的适配器,还预留了烧写PIC单片机任意型号所需要的ISCP驱动接口。

PCB5.5C版本编程器,可以解除AM29F040B等芯片的保护状态。

0.98D6最新版驱动软件支持缓存区,内存释放编辑,老版本的驱动软件因为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释放问题。大家都知道BIOS文件在缓存区中打开以后都是16进制被压缩成2进制数据地址,如果不对其释放直接编辑,就会直接造成文件损坏,写入芯片也无法正常使用了。所以老版本的驱动软件一直仅用了编辑功能。0.98D6以上的驱动软件采用VC编写调用了U-EDIT32的编辑模块完全实现内存释放查直接编辑二次压缩的功能。不论是BIOS文件还是单片机的HEX文件都可以直接在软件中编辑而不需要调用其它的编辑器了。

使用USB电源供电,电路上设计有自恢复保险丝电路,配合单片机控制的众多保护措施,有效地保护电脑及编程器的安全,是目前国内保护电路最全的多功能编程器。

四、独家提供质量有保证的全套适配器

网友:
楼主用这种编程器吗

网友:
看上去感觉还可以...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型号
不过一般使用还是可以的
专业维修的话最好还是配个好点的编程器

网友:
没用过这个型号,想问问
没用过这个型号,想问问

网友:
这是什么编制器呢? :$

网友:
不好,很烂的,我从来不用这种的,我只用西尔特的,用起来很爽的。

网友:
我现在就用这个,还没有发现不能写的BIOS芯片(关键是没有写完检验后就报错的现象,很稳定),我以前那个RF1800MINI还扔在哪里,真是烦人,以前买成800元,现在用的这个才买成260元,我认为很值了。

现在我都还没搞懂RF1800MIN怎么那么Y,不知是适配器的问题还是什么,发现几乎常用的很多芯片都不能写,经常检验的时候报错,真是烦人。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东西,不过估计速度不会很快,现在我手上用的是LT48,西尔特3000U这两台编程器,很好用啊

网友:
如果做专业维修的话,还是买3000U,虽然贵了点,但很好用,也不烦心....

网友:
业余维修用这样的编程器确实还是划算的
成本回来的快,而且一般的芯片也都支持.

网友(2008-11-12):
不知道楼主买了没有。如果买了也说说使用情况啊,我也相买一个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