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请教请教

楼主(2008-03-10):
请教请教
各位老大向你们请教下,主板贴片电容 电感上什么也没标怎么替换?谢谢!
主板

网友:
一般这些大小一致基本就可以。谐振电容则可能要用其它板上的谐振电容替换。

网友:
只要大小一致,颜色一致就可以代换,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

网友:
只要大小一致,颜色一致就可以代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