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b4e的板子,CMOS电池跳线放在1、2(normal)位置加电没 ...
4b4e的板子,CMOS电池跳线放在1、2(normal)位置加电没反应

楼主(2008-03-10):
4b4e的板子,CMOS电池跳线放在1、2(normal)位置加电没反应;而放在2、3(Clear CMOS)位置可以启动,但关机放一会还是点不亮
点不亮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32.768换了试试

网友:
谢谢答复,32.768是什么,不知道刷新一下BIOS管用吗?

网友:
32.768是南桥旁的晶振,提供南桥工作频率的.

网友:
简单的判别晶振是否损坏的方法就是:用手指触摸一下晶振的两个引脚,如果可以开机,则为晶振性能不良,将晶振及谐振电容一并更换!不过如果不是晶振问题,那你就仔细地检查CMOS相关电路把!!

网友:
谢谢各位的耐心回答,晚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