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八 40G的硬盘会引起死机吗?

楼主(2008-03-10):
昨天有一个客户拿了一个金钻40G的硬盘来,我测了一下,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又还给客户,但客户拿回去装系统后,说运行一会就死机,说换了一个其他的硬盘就没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个硬盘我测过,没有坏道,没有红绿点,在MHDD下,只有前两格,而且扫描速度也正常,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可能是D型电源插口~~接触不良~我也碰到过~蓝屏死机~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看看IDE口有无针脚变形或断针,再换根线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数据线不行,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用PC3K看看 SF停了没有 (看看1F倒数第三个字节是不是FF 如果是FF 就改为00写回去)

网友:
数据线问题会带来莫名其妙的问题,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