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也会让显示器断电,第一次碰到

楼主(2008-03-10):
昨天,有一个朋友拿了一个17osd杂牌纯平显示器,说在一开电源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过一会电源指示灯就不亮了.我马上测试了一下,发现都是正常的,接上我的主机都是正常的,于是就和他一起回他的家,把显示器和主机插上,把显示器和主机电源都打开了,怪事发生了,主机电源都正常的,可是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了一会就灭了,于是把电源线互换还是不行,插线板也换了还是不行.于是拔了显示信号线单独开机,显示器就正常了,再把信号线插在显卡上,主机不触发电源,只开显示器的电源就亮了一会就灭了,还是老样子,可是一拔掉信号线就好,一插信号线就好象短路,显示器电源就保护了.于是打开主机盖,主板是华擎865pe小板,显卡是集成的,于是就卖了一快gf4 64mb 显卡就ok了.不明白,这样也会影响显示器。

网友:
有些显示器不加信号就不加电,你朋友的那块显卡可能无法输出信号,所以就点不 亮显示器!

网友:
楼上的,太高了?也是进系统时才会出现显示器不亮,但显示器还会通电的吧?

网友:
显示器需要一个信号(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没有这个信号就一直待机,这个信号由显卡提供,你的显卡有问题,当然打不开显示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