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插反了,诊断卡显示00

楼主(2008-03-10):
一UP4EN  845主板,朋友说把内存插反了,内存条报废,换新内存加电黑屏,我看外观无烧灼痕迹,上JFZ和诊断卡,测CPU工作条件正常,诊断卡上的RST灯隔几秒钟闪亮一次,测内存主供电3.3V,辅助电压只有0.06V明显低,测RT9173B第一脚和橙线3.3V相连,第4脚电压只有0.06V,可不可以断定是RT9173B坏了?手头没这个元件,不明白为什么第1脚VIN是3.3啊,资料上明明是2.5啊?望高手指教!

网友:
还是换内存供电吧,内存烧了之后一般都会烧管的。

网友:
怎么没有多少人回贴啊?张先生在不在?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
还要看3脚的基准电压是不是1.25V,,,,,

网友:
反了一般容易坏3055,楼主注意查下

网友:
这个主板上没有3055,好像只有一个RT9173B,它的输出脚4电压只有0.06V

网友:
9173应该是上拉供电的,肯定还有别的供电管,你跑下线路

网友:
好的,我先跑一下,有结果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找到内存主供电管了,D极3.3V,G极12V,但S极只有0.2V看来应该是这个管坏了,S极明显输出电压偏低,好像是14N03型号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内存供电

我修过几块这个了 · 大多都是换这个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15N03替换这个????

网友:
用15N03替换14N03没问题

网友:
还是换内存供电,内存烧了之后一般都会烧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