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z1 CPU通病

楼主(2008-03-10):
接一SONY z1 表现故障为加电不开机 电流0。38左右 因为发现CPU是集成的 而且上边的散热管又伸的很长 怀疑是不是因为剧烈震动造成CPU开焊了 用力按压CPU后 加电正常开机 于是CPU补焊 补焊后开机正常 装机 运行半天后 故障又出来了 问题依旧 于是把CPU拿下来 发现主板上CPU的1脚点掉了 因为是1脚 又靠外边 所以飞了根线尝试做了一次 开机正常 问题解决

网友:
Z1的通病好多呢,显卡也很爱虚焊,没学笔记本维修前我都用散热片压到显卡下面也不加焊。现在不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