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主板的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3-10):
硕泰克845主板,加电后RST 常亮。测供电:内存、北桥 =2.6V 正常。 南桥= 1.53V 正常。
                                                CPU主供电是由四个场管构成的。  供电的控制芯片是RT9602。
                                                测试后发现。上管的 D极有12V的供电输入。G极没有控制电压=0V     S极=0V
                                                                  下管的 G、D、S 都等于=0V
                                                                  是供电的控制芯片RT9602坏了吗 ????????????

                                                我下掉供电源控制芯片是RT9602,加电后主板自动的关机。 测量发现。第一组供电的上管已经击穿了。
                                       G、D、S 都成短路了!!!!!!。    请问下掉了控制芯片是RT9602会造成 第一组供电的上管自动的击         穿????????????????

                                               这个情况是电源控制芯片是RT9602坏引起的吗????????

网友:
复位电路坏了 跑跑线路看。。。。。。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是RT9602.  难道没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