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WD80G硬盘型号认错了

楼主(2008-03-10):
型号应该是WD80BB的,认成WD80LB,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做过自校准的盘

网友:
你的盘要是黑金刚二代的就麻烦了,不刷源盘的ROM,连型号都认不出来的。

网友:
SMART也坏了,也开不了SF???

孤帆远影 -10 逻辑混乱的回复

网友:
SMART也坏了,也开不了SF???
这个看不明白

网友:
 BIOS弄错了.或者损坏。或者古件损坏都有可能。
  最好先找一个 型号一下的进入安全写ROM.在跳正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