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跑成功的6E C区的流程

楼主(2008-03-10):
我有好多6E硬盘都C区了,用了好多流程在C区都跑不起,检测固件是好的

网友:
一跑就停和流程基本没什么关系(除去该关的你没关的情况),C跑不起来最有可能的就是固件看着好其实内容错,或者你动过C的固件, :D :D

网友:
C区固件我没有动过,我试了一下,我下载的流程文件,A区可以正常跑完但是C区跑第一个0038就不过,我拿了的是一块好的硬盘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只要把原C区流程的第一个70,90关掉保存,再开SF就OK了

网友:
我不知道张先生也发过,不一定非要软驱启动,可以把软盘做成镜像刻录到光盘上,由光盘启动.

孤帆远影 -10 逻辑混乱的回复

网友:
问个问题,怎么检测固件呢 :L :L

网友:
 需要关掉前面的两个流程才能开S.F.不然的话会停住那里不跑的。
 具体什么为什么在那停.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一跑就停和流程基本没什么关系(除去该关的你没关的情况),C跑不起来最有可能的就是固件看着好其实内容错,或者你动过C的固件,

网友:
从C区跑都是停转了,跳正常模式自己接着跑

网友:
照着上面的方法,C区跑得比以前远了,但是跑到33步的0038那个373位置就出现一个ERROR,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2008-04-10):
流程很重要哦

网友:
哪位上传几个6E,6Y的流程来嘛,
做SF跑不起来真的好痛苦.

网友:
是啊,不然跑不起来都不懂下一步怎么弄了!

网友:
先检查固件看有没有坏的
在看写测试

很多时候都是固件有问题才跑不起来
PC3000检查固件正常也有跑不起来的情况
处理方法也只能大换血
把C固件全换

网友:
换过,我把6E能跑完的SF固件全部换到373跑不多的硬盘上,但是 做SF的时候还是跑到373就出错了

网友:
我有个6Y120G跑到第13步就不动了,好不容易换流程跑起来了,竟我停在那不动了,FLAWSCAN这步,请求啊

网友:
有谁知道的,请告诉我如何解决啊,流程换了好几个才跑起来的

网友:
6Y 跑不起好多都是磁头有问题,6E硬盘我每次都跑得起来就是在373停止了

网友:
看样子大家的问题都一样哦,我也有好多的6E,6Y都是你们说的结局,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