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楼主(2008-03-10):
我有台联想LXM-19AH的LCD显示器,插上电源按键一点反应也没有,和没插电源插头一个样子,拆开看里面14V.5V.3.3V都正常.请问什么原因.MCU不知道是哪一块,有个大的型号是ASMS524039E.有个是8脚的型号是PM25LVD10.还有个是存储器吧由于不知道该片的管脚功能,
所以无法查它的工作条件.开机键上都没有电压的.

网友:
楼主应该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比例按键是否确定没问题,MCU型号?MCU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楼主应该提供详细的资料/
问题不详。无法回答

网友:
2楼说的对  你把情况说详细些  还有你说的一些电压值是哪里的  这样才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MCU不知道是哪一块,有个大的型号是ASMS524039E.有个是8脚的型号是PM25LVD10.还有个是存储器吧由于不知道该片的管脚功能,
所以无法查它的工作条件.开机键上都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