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开机无3.3V

楼主(2008-03-10):
富士通笔记本:
FMV-830NU/L
故障:开机无3.3V,而且南桥短路.
北桥:852,南桥:82801DBM.
南桥更换后5V正常,南桥也正常了.
不过还是没有3.3V,(3.3V/5V芯片为LTC3707EGN)
15脚没有控制.强加一个控制信号,3.3V这路输出2.5V.PG输出:2.4V
请问LTC3707好坏?

网友:

富士通笔记本:
FMV-830NU/L
故障:开机无3.3V,而且南桥短路.
北桥:852,南桥:82801DBM.
南桥更换后5V正常,南桥也正常了.
不过还是没有3.3V,(3.3V/5V芯片为LTC3707EGN)
15脚没有控制.强加一个控制信号,3.3V这路输出2.5V.PG输出:2.4V
请问LTC3707好坏?

网友:
LTC3707EGN坏的话强加的控制信号也可能被拉低,我觉得修控制信号来源,及反馈电路。

网友:
为什么加控制信号后产生2.5V的输出呢.而且PG2.4V
为什么不是3.3V和5V的PG呢.

网友(2008-10-04):
富士通老本子的MAX785是如何工作的,我见过几台通电无任何反应的,测无3V和5V.谁能提供一下MAX的检测流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