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E的硬盘怎么做自校准的

楼主(2008-03-10):
谁你给个做自校准的步奏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呀?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呀?

网友:
PC3000,和PCI3000都有的

网友:
在论坛里面下载个SF流程,根据型号回写流程模块然后点Tools-self test选项就进入SF了

网友:
自己改下流程就可以了,有89的之上杀掉,有06的杀掉,存盘,跑,剩下看你运气了

网友:
论坛里面下载一个现成的sf文件即可搞定。

网友:
论坛里的这个流程好用吗   好用就下来试试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