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银盘中的红点和绿点

楼主(2008-03-10):
如何修复银盘中的红点和绿点

网友:
只能隐藏,修复不了吧。。。。。。。。。。。。。。。。。。。。。

网友:
先试一下低格看行不行哟

网友:
用PC3000或效率源等专业工具加G表或P表就可以了

网友:
气得真想扣分,什么叫银盘?楼主,周大福里面的吗?

网友:
mhdd先擦一下  清O可以弄点简单的

网友:
什么盘呀多大的盘,如果弄不了用MHDD擦一下或者直接做SF也行。

网友:
有没有白金盘????
莫名其妙的东西

网友:
低格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吧。。。。。。。。。。。。。。。。。

网友:
银盘是什么,是硬盘吧 :(

网友:
应该是硬盘,没见过银的,瓷的也没见过

网友:
银盘现在什么价位啊?

网友:
哈哈哈哈,铜的比较耐用点吧!开盘也难开点!

网友(2008-09-26):
红的可以用MHDD
绿点好想没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