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开关的损坏

楼主(2008-03-10):
1.电源开关的损坏
  数控显示器电源开关的工作在小电流状态,其损坏的极率很小。当您插入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时,如果能够听到轻微的"噼啪"声,说明显示器内部的开关电源是正常的,同时电源保险丝完好。如果显示器的电源指灯不亮,大多情况下不是开关坏,而是电源电路故障。   2.保险丝的损坏
  如果是保险丝损坏,不要轻易的更换保险丝,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保险丝损坏的原因。基本判断标准如下:
  ① 玻管表面清晰透明,内部的保险丝只有一处熔断。
  这是由于意外的市电电路中有浪涌电压出现或因为频繁的开关机,还有也可能是工作环境温度太低而意外的熔断。这时可以采用同型号直接更换。注意:显示器采用的是和彩电一样的延时保险而非普通的保险丝,一般14,15,17都可采用3.15A,部分17的要采用5A的保险丝。对于使用陶瓷封装的保险丝,最好采用同型号的代用,以避免经常更换保险丝。
  ② 玻管表面有黄黑色的溅射状污物,但能够看清内部保险丝的熔断形状。
  这一般是电路管击穿,电源PWM控制集成块击穿所致。
  ③ 玻管表面有轻微裂痕,不易看清内部状况。
  这种情况一般是220V整流二极管一个可两个击穿,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
  ④ 玻管严重炸裂。
  这种情况一般不易出现,多是电源直接短路所致,应仔细检查整流前的电路,还有消磁线圈。
  3.电源线的损坏
  有时因为意外的用力拉动或碰撞,电源线也可能内部断线,这时采用替换法即可查出。
  4.电源线与显示器插头松动
  有的电源线插头因为规格不标准,与显示器的电源插座吻合不紧,造成接触不良,会产生时亮时不亮的现象,表面上和显示器加不上电一样。
  二、是否有不正常的声音
  显示器固有的几种正常声音:消磁电路充磁的声音(嘭的一声,和消磁继电器动作同步,声音接近重叠),内部消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咔嗒连续两次,间隔4S),行电路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咔嗒的一声或两声),高压充电的声音(吱吱啦啦的声音长约3秒钟)。
  1.清晰的"啪啪"高压放电声
  这一般是由于FBT周围电路有高压放电现象。返回维修。
  注意:如果显示器内有间断或连续的"啪啪"高压放电声时,这时应马上关机,否则会因为高压放电把其他元件击穿,使故障范围扩大,严重时甚至造成显像管报废。
  2.继电器连续动作的"咔嗒"声
  这是由于模式判别电路或MCU故障所致。返回维修。
  注意:对于数控显示器,每次开机时,都有"咔嗒"一声的消磁继电器吸合声,间隔大约4秒后,再释放。有的还伴随着S校正电路的继电器的吸合声,不过这只有在开机时和变化画面模式时,才出现。
  3.轻微的"吱吱"声
  显示器内部有轻微的短路,造成电源负载过重所致。返回维修。
  注意:有的显示器在按下显示器面板的开关后,显示器内部会有比较明显的"吱吱"声,这是因为开关变压器转为轻载时,自身产生的叫声。有的持续几秒钟就消失了,有的可能始终存在,除非你拔下显示器的电源插头。不过这属于正常情况。
  4.微弱弱的"嗒嗒"声
  如果有这种声音时,有时会伴有电源指示灯明暗闪亮。这是因为电源电路有严重的短路情况。返回维修。
  5.明显的"沙沙"声
  这一般是显示器开关变压器的接地端松动造成的。返回维修。
  三、异味的判断
  对于新购买显示器,刚开机使用时在前几天内有一种塑胶味,这是因为内部元件的固定使用了热熔胶或其他胶类和显示器内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和内部一些电感线圈内部的绝缘漆在显示器工作时散发的味道。
  1.酸味
  如果有这种味道,一般是内部电容有过热或过压爆裂,电容的酸性气体溢出所致。
  2.糊味
  一般是显示器内部的大发热源件如功率管,二极管,大电阻等过量发热烧毁电路板所致。
  3.臭味
  这一般是由于显示器的高压嘴受潮漏电对空气放电所致。
  四、图象是否正常
  1.横线
  ① 一条或两条淡淡的横线(大约0.2mm宽)
  对于索尼的特丽珑显示器,因其采用栅形的荫罩板,为了防止荫罩板变形而加有阻尼线,15"为一根,17"为两根。
  ② 数厘米宽的灰色或深灰色横条
  如果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数厘米宽的深颜色干扰条并可上下移动且时有时无,这时可判断是显示器行电路部分有虚焊情况。
  2.竖线
  ① 极细不易觉察的细竖线
  对于索尼的特丽珑显示器,可能是因为气温过低,荫罩板有轻微的形变引起的,这种情况一般等温度正常时就消失了。
  ② 数厘米宽的灰色或深灰色竖条
  这一般是场电路有元件损坏或是有虚焊引起的。
  ③ 左侧有细线
  显示器左侧靠近边缘的地方有轻微的细线,这是由于目前的生产技术造成的,只是有的显示器明显一点,有的不明显罢了。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都属于合格的产品。
  ④ 两边有S形的上下移动的竖条
  这一般是由于显示器的电源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有个别管子损坏或是高压电容容量减小所致。
  3.黑点
  ① 1个或2-3个极小的黑点
  由于目前的生产工艺带不能保证每一个CRT上的荧光粉都完全正常,因此个别显示器上有1个或2-3个极小的黑点,这是正常的。
  ② 较大的黑点
  这种黑点一般出现在显示器中心位置,这一般是因为消亮点电路失效所致,中心位置的荧光粉过早老化所致。这种情况无法修复。   ③ 不规则跳动的黑点
  这一般是显示器内部的干扰所致。
  4.亮点
  ① 极小的白色亮点
  同小黑点,是由于生产工艺造成的。
  ② 彩色亮点
  是由于水珠或油滴飞溅到CRT表面产生的光线散射现象。擦洗清除即可。
  ③ 不规则的白块
  对于有表面涂层的显示器是由于表面涂层脱落所致。无法修复。
  ④ 不规则出现的跳动的白点或白线,大约有直径1-2毫米
  这一般是由于外部强信号干扰所致。但内部电路故障时也有此现象出现。
  5.水波纹
  由于目前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还不能完全消除显示器的水波纹(也叫摩尔干扰),只能减少。有的客户把水波纹严重的叫"旋涡"。有时象刮风似的会从显示器的一端到另一端。当显示器刚开机时,这种现象会非常明显,但过半个小时以上时,这种情况应该减少或消失。只要干扰在允许的范围内,都属于正常。显示器图像边缘有轻微的水波纹是正常现象,聚焦越清晰水纹越明显。我们要注意:如果要显示器正常工作一定要给之一个标准的工作环境,否则会出现非常奇怪的故障。
  6.闪烁   一般是由于刷新率过低所致。但是如果你把显示器的刷新率调到75HZ以上时,图像仍然闪烁如故,这可能是显示器内部电路出了问题。
  7.抖动
  ① 整个图像整同时上下幅抖动。
  场电路性能不好。
  ② 整个图像整同时左右的跳动。
  行电路性能不好。
  ③ CRT屏幕只是部分区域有图像左右抖动现象。
  ④ 图像明暗变化明显,有时同时伴有图像大小变化。
  8.模糊
  ① 刚开始清晰,随使用时间越来越模糊。
  这是显示器的行扫描电路有问题,可能是FBT(Fly Back Transfer)漏电漂移,也可能是行管,逆程二极管,逆程电容的热稳定性能不好所致。这种故障只能返回维修。
  ② 刚开始模糊,过十几分钟或半个小时后清晰并正常。
  这一般是CRT管座受潮所致。大多是由于显示器所在的工作环境湿度太多,显示器又不经常使用,管座受潮电阻增大所致。故障轻微时把显示器连续运行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严重这时需要更换CRT管座。
  ③ 整个CRTtank屏幕图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文字和图像细节。
  这一般是FBT的聚焦电位器移动,或FBT漏电。如果是年代久远的显示器大多是CRT老化散焦所致。如果是电位器移动可通过调整解决,如果是FBT漏电只能通过更换FBT。
  ④ 整个CRT屏幕图像象风刮似的向一个方向拖尾。
  这时你可以比较此时的OSD菜单是否也是同样现象。如果不是,这可能是显卡有故障。如果是,这是显示器的色处理电路故障所致。
  ⑤ CRT屏幕部分区域带彩色镶边。
  这一般是显示器的静会聚性能不好。当显示器部分磁化时也有该现象。该故障需要拆机调整。
  9.变形
  ① 刚开机时屏幕有此小,过几分钟后就基本正常了。
  这是显示器典型的"呼吸效应",只是太过于明显罢了。正常情况下显示器在工作时,图像不应该有明显地变大或变小,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说明显示器内部某些元件热稳定性能不好。
  ② 图像扭曲变形。
  图像严重扭曲,通过调整OSD菜单仍不能恢复正常或调整正常后在关机后丢失,这说明显示器的存储电路或MCU控制电路有问题。
  ③ 当显示器切换不同的工作模式时,图像有明显的变化,或者是在640*480是还可以満屏,但在800*600下有明显的画面缩小,在1024*768下变成了一个窄条,但图像内容完整且清晰。这是显示器内部的B+电压自动跟踪电路出现问题,一般是行扫描集成块出现问题或者是MCU部分功能损坏所致。
  10.色斑
  屏幕上有不规则的色块或部分区域明显的偏向某一种颜色或偏暗,这是由于显示器磁化所致。如果是轻微的磁化,通过显示器自身的消磁电路(注意:不要在半小时内重复消磁。),如果显示器自身不能消除,可试着用消磁棒便可以解决。但如果是显示器内部的萌罩板磁化或其变形,则色斑是无法去除的。
  11.偏色
  ① 如果显示器明显的缺某一基色(R,G,BTANK),这是显示器信号通路问题所致。请先检查15针D形插头,看1,2, 3号针是否有残缺。如果没有就是信号线内部断线或尾板电路有问题。
  ② 如果是显示器屏幕恒为R或G或B,且调整无效,这是由于CRT内部碰极或尾板电路故障。   ③ 如果是图像的底色明显的偏向某一种颜色,这时可以试着通过OSD菜单中的RGB调整恢复正常。如果不行,是显像管老化所致。
  12.显示器屏幕过暗且亮度调到最大
  如果显示器亮度过暗但此时亮度调整却是100,这时可进入工厂模式对副亮度进行调整。因为显示器的每一种工作模式在显示器的存储器中都有用户数据和标准数据,当用户进行调整时,显示器的MCU要把当前的数据和标准数据进行比较,以防止引起显示器电路保护。如果显示器的标准数据被意外的改动,这时就出现显示器过暗或过亮的情况。
  13.显示器电路过亮且无法调暗
  如果显示器亮度过亮,即使把亮度调为0,图像还是非常的亮,这是显示器的亮度自动控制电路(ABL或ABC电路)失控所致。这种故障须拆机修理。
  14.关机后屏幕上有一个亮点,大约过3-5秒钟后消失
  这是由于显示器的消亮点电路故障所致,关机后不能有效的阻止尚处于高温的阴极向荧光屏发射的电子,因为没有了偏转电路工作,这时电子打在屏幕上形成一个大约直径3-5毫米的亮点。如果这种情况长时间的出现,将引起屏幕中心的荧光粉过早老化,产生屏幕中心有一个明显的暗斑。这种故障须拆机修理。
  15.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没有图像
  ① 刚加电时有高压充电的声音,同时电源指示灯呈绿色,过大约5-10秒钟后指示灯变为橙色,并同时伴有失去高压的"吱吱啦啦"的声音。这时大概可判断是显示器的15芯的数据线的行或场同步信号线(13或14号针)有某一根断线,使显示器误认为主机没有送来信号,过4-5秒后自动进入低耗节能状态。
  ② 加电时没有高压充电的声音,即使去掉信号线,电源指示灯也始终为绿色。这种情况一般是行扫描电路故障,没有产生高压。
  ③ 加电时有高压充电的声音,屏幕上没有图像,去掉信号线后,电源指示灯过一会儿变成橙色,并伴有高压泄放的声音。这种情况也为电路故障,一般是CRT的某个工作电压没有加上,这时你可以观察一下,CRT的灯丝是不是亮的。也有可能是栅极电压没有加上。
  16.显示器菜单设置不能存储
  每次开机后都需要重新调整显示器的设置,调整后能够正常使用,但关机后数据丢失。这是显示器的存储电路有故障,不能保存当前的设置信息。当显示器的存储电路故障时,还有其他奇怪的故障现象,如图像无法调亮(暗),不能调滿屏,偏色等。

网友:
比较全面的总结,是不错的资料。但初学者不要硬套,要活学活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