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上显示为两个-- --

楼主(2008-03-10):
是不是CPU没有供电呢,主要是哪些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CPU不工作,测试卡只跑00、CF、C0、FF等

为什么CPU供电都正常了,为什么测试卡还是跑FF或00呢,为什么CPU还没有工作呢?这可就要按我们的维修规则了,先修供电,再修时钟,后修复位。
  就算你CPU供电正常了,但时钟不正常或复位不正常,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南桥没供电,供电偏高或偏低,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北桥没供电,供电偏高或仿低,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南桥、北桥虚焊、不良,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内存没供电也会导致CPU不工作(相对板来说)。
  CPU座的数据线,如果有一条和北桥开路,或短路,也会导致CPU不工作。最好有一个CPU灯座,放到CPU插座上,一通电,就知道哪条数据线开路,短路等,总比你一根根的去量CPU的数据线。
  CPU频率跳线不对,也会不工作
  BIOS坏CPU也会不工作,
论坛里有好多 给你一个连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281356

网友:
那祝你好运喽  好好学习

网友:
还是按老师说的。检修要按步照搬的一步步来。这样才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2009-01-18):
正在研究基地的书,你们都是我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