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4260主板测试电压数据

楼主(2008-03-10):
东芝笔记本4260主板电解电容测试电压,其中,.015V那组可能是有问题的,现在故障现象是可以加电,硬盘和光驱会动,CPU风扇不转,黑屏.

网友:
你查查你怀疑的那个电压是从哪个电源芯片发出来的。

网友:
现在还正在检查,因为手里资料不全,请问高手,应是几伏?????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没修过这种板。你只要查出它是从哪个供电供出来的,就可以知道是多少V了。照理应该不会太难,供电芯片应该都是在这类大电容附近。

网友:
你的图看的有点晕

网友:
经过测试比对和测绘,怀疑有问题的那组电压是充电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我解决问题后,给大家上测绘图。
在请教同行,进一步从哪里下手!!

网友:
学习中,看起来很复杂啊,慢慢看,有一点门道了,谢谢!

网友:
没修过这种机器,不过帮你顶下,东芝机器现在越来越少了

网友:
虽说第一台笔记本诞生于东芝,但到现在的东芝机子出了问题,着实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