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 左边有图像 右边没有

楼主(2008-03-10):
美格770xg+显示器 左边有图像 右边没有 越来越严重
显示器

网友:
补充一下 左边显示的图像是正常位置的 不显示调整菜单 但是没信号时显示无信号 在屏幕左边

网友:
看看视放电路,包括视放的供电。 以前在电视是遇过,那是视放供电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查了 不是的 新显示器 呵呵 找不到故障

网友:
查一查,送往视放级消隐信号是否正常。场行消隐不正常就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查视放板虚焊吧。
;P

网友:
我晕.连个测量参数都没有吗

网友:
都查过了 信号都正常 就差换ic 了 手头没有

网友:
你把行管C级的阻尼管换下式式看,我在一些资料上见过有这种可能

网友:
刷一下存储器资料也许有收获~~~~~~~~~~~~~~~~~~

网友:
是行扫描故障,应查上下阻尼,最好有示波器测行回扫的波形对不以。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我想应该在视放电路上吧

网友:
我想是压缩了图象...但是不晓得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