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无反应

楼主(2008-03-10):
我815的主板插上检测卡之后,检测卡不显示post代码。 run 亮,cLk亮,插入其他主板一切正常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换个PCI插槽试试看。。。。。。。。。。。。。。

网友:
所有pci插槽都换了,都不亮。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你的卡是什么诊断卡,run亮是真正的

网友:
卡的名字是  奇冠(原华通) 花13块钱买的呢,我是个菜鸟 刚开始怎么就遇到这么个事情啊
卡在其他板子 上都能用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你的板卡的问题,可能是你的主板上的电路有问题的,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
你那卡垃圾了,便宜就这样

网友:
:) :) 长知识阿,原来还有这么多事情在里面:)

网友:
13块钱能买到好板吗
815也能卖50吧
收个10块还行
另外检测卡有时候会出现不跑码 换个卡就行了

网友:
我的bug卡是13,815的班子是别人给的,今天我查了一下,主板的cpu无供电,全部为0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但我的pci槽供电是正常的,1.59v ,
为什么插入bug卡不跑码呢? (这个卡在别的板子上跑),着是为什么呢

网友:
bug卡太低了!

跟不上时代啦!

网友:
本来检测卡在有些板上不会跑代码的  一般看灯的闪烁情况来感觉主板运行到什么位置了